索尼 PCG-21212T 外接正常 内置背光亮 无图像

楼主(2013-01-15):
一台索尼 PCG-21212T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  修好开机后看电流正常  直接装机  装好后开机  背光亮了  但是没图像   外接正常  因为是上网本  只有2个桥   CPU和显卡应该都是一起的  直接换掉  但是故障依旧  屏线和屏都检查过了  现在修得没办法了  再修不好客户就拿走了

网友:
你看一下屏线接口的针是不是外了?或者查上屏的电压正常么?信号正常?

网友:
修开机  动了哪个地方?

网友:
测量一下屏线信号阻值,看是否都是一样的,(红 绿 蓝 时钟)。肯定能找出来问题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我以前有过一台不是同一型号的机子,也是这样问题,结果是屏头的几个电容问题。电容没短路,量是正常的。换了就好了。你也试一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