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serJet 1020 plus 打A4纸半边缺墨看不清楚,半边正 ...
HP LaserJet 1020 plus 打A4纸半边缺墨看不清楚,半边正常?

楼主(2013-01-15):
半边缺墨看不清楚,半边正常?已换墨粉无效,需要把墨盒取出再次装上可暂时打印几篇,后又这样?
不清楚

网友:
问题还是硒鼓啊 换个品牌的吧

网友:
再装上能打几张?如果是这样就换电棍,也可能是电棍接触不好。

网友:
清洁激光盒里的六棱镜.

网友:
直接换硒鼓

网友:
你的问题是不是 左边不清, 我一样还有台1200的机没解决,是因为左边有个卡鼓的架断了

网友A:
一边清一边不清只有两个问题!1.鼓心旁边那条弹簧弹力不够。换一条。2.激光器的问题。拆出来清洁凌形镜就可以。

网友:
真会扯呀,没看清他的帖子吗。重新装硒鼓可以打几张好的。应该是鼓里面有问题吧,得先换鼓看看哟

网友:
换硒鼓问题解决了,换鼓芯问题同样解决了,鼓芯便宜下次多备点。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给出了结果

网友(2013-02-17):
我估计应该是粉盒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