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慢慢变花

楼主(2013-01-15):
一台联想D150C显示器,刚加电时显示白屏蓝字的LENOVO正常,主机开机后,先是屏幕上方有一两条约2mm宽不稳定白条,然后屏幕显示慢慢变白变花,此时如果主机重新刷了下屏,这个过程又从头开始;或者此时按电源按钮关闭显示器,然后再打开,这个过程又重复一遍。
后来我把显示器关掉后从后面拍打了几下,再打开后,白条闪了几下没有了,显示又都正常了。
另外,跟电脑主机没关系,因为换了好几个主机试过的。
请各位大侠帮忙判断下这问题可能出在哪个地方?如何修理?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  客户这么描述的     我看到的是图像慢慢变白      拆开后 没找到故障    自己好了  点了1天也没犯病

网友:
排线有问题,你换排线试下,

网友:
屏坏了  看情况,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嗯,楼上说得有理,这是屏挂了

网友:
屏坏,慢慢变白的肯定是屏板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收到一个,开着慢慢变花,有时一天都没事,有时就点开就花,师傅说屏坏了,

网友A:
可能是屏 也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我以前也收到一个,开着慢慢变花,有时一天都没事,有时就点开就花,师傅说屏坏了。

网友B:
问题是,这个时候如果关一下显示器电源,然后再打开,所显示的白底蓝字的“LENOVO”都是正常的,一旦转为电脑显示的内容,又开始慢慢变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 也可能是驱动板

是不是驱动板的可能性大一点呢?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关一下显示器电源,然后再打开,所显示的白底蓝字的“LENOVO”都是正常的,一旦转为电脑显示的内容,又开始慢慢变花了。

网友C:
大家的认识基本一样,这种现象的确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的认识基本一样,这种现象的确是屏坏了。

屏坏了还能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这个时候如果关一下显示器电源,然后再打开,所显示的白底蓝字的“LENOVO”都是正常的,一旦转为 ...

屏电路有问题,就是这样慢慢变花的,一般来说,只要机器能正常开关机,这种问题就是屏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屏电路有问题,就是这样慢慢变花的,一般来说,只要机器能正常开关机,这种问题就是屏坏了

要是屏坏了如何修?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你看看驱动板上的图像处理芯片是不是2025的,此芯片不良就会引起屏幕慢慢变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屏坏了如何修?

我也想知道如何修,到目前我没办法

网友:
直接仍掉 换新的 才是解决的根本

网友:
量下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