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宏基3820TG 不触发故障修复。

楼主(2013-01-15):
型号:3820TG
板号:JM31—CP,看图
故障:有待机电流0.01A,但没有测到35V待机电压。不触发
拆机后一看才知道这是I3独显,双风扇的超薄本,首先测了主供电19V有的,于是测所有电感,均没有电压,于是到论坛找图纸,这机器的帖子不多,图纸硬是没找到。不过找到个帖子有EC的BIOS程序,心想反正都么图纸就先刷下BIOS试试看再说,这板子是双BIOS的,EC一个PCH桥一个。把EC的BIOS上的贴纸撕掉,酒精清洗感觉,抄下信号,就把BIOS焊下来,上编程器刷写了,我师傅这个编程器最近不怎么好用,老师第二步提示错误,于是就一步一下保护,艰难的把论坛下载下来的BIOS给刷进去了,BIOS大小是128K。于是马上装上接上风扇和COMS,接电源,呵呵...自动上电了。拔掉电源,接屏,上电触发显示了、  这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把OK的BIOS发给大家 chinafix.com.cn迅维网_3820TG

网友: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bios参与触发

网友:
难道你是想说bios程序刷完后待机电压也出来了?这不科学啊

网友:
这机器还有两个风扇啊,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器呢,我只看过苹果有两个风扇的,像这样的,没有见过。

网友A:
比如华硕的上电。当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就去读取BIOS中存储的EC代码,发然后出VSUS_ON去开启3.3VSUSU和5VSUS。   我想这个机型跟华硕A8E的一样吧

网友B:
开机后才有3V 5V的多吗?

网友C:
当了网管的我来凑凑热闹,双风扇啊,第一次见,你刷BIOS这么有特色啊,为什么老提示错误?不会是接触不良,脚位提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才有3V 5V的多吗?

这个得看上电时序了。有些机器是待机就有3V和5V,有些机器就是触发后才有的。  触发后才有3V5V的机器EC的供电是3.3VLDO线性电压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了网管的我来凑凑热闹,双风扇啊,第一次见,你刷BIOS这么有特色啊,为什么老提示错误?不会是接 ...

好像这种小4脚的BIOS芯片都会提示错误之类的。要一边写一边保护。才能写进去

网友:
看标题就在想应该是bios问题,再看下面正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华硕的上电。当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就去读取BIOS中存储的EC代码,发然后出VSUS_ON去开启3.3VSUSU和 ...

同意楼主,今天我修的板子也是待机3V/5V没出来,看电路图发现3/5V开启信号来自EC ,加焊EC好了

网友:
很多没有3/5V的,先确定没有短路,再刷一下BIOS

网友:
一般bios参与开机的机器不触发都会先考虑bios

网友:
学习了,看时序

网友:
双风扇还是首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