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E420休眠后开不了机

楼主(2013-01-15):
E420休眠待机后,就再也开不了机了,拔掉电池用适配器,也不行,但是外接显示器却正常,真郁闷了,他有没有待机开关啊,在哪儿啊

网友:
应该是休眠开关有问题。

网友(点评):
休眠开关在哪儿啊?

网友:
楼主E420是什么机器的?

网友:
{:soso__3008400097206216168_3:}哥哥 你是说外接待机正常,但是用内屏待机不正常是这意思不

网友:
BIOS初始化一下试试,以前遇到过

网友:
没看懂。。。。。。。。。。。

网友(点评):
能开机但屏不亮

网友(点评):
外接都正常显示

网友:
查屏的工作条件看一下

网友:
外接取消休眠

网友:
休眠开关在哪儿

网友:
BIOS也初始过了

网友:
是独立显卡么?bios刷一个试一下

网友:
刷不BIOS试试

网友:
放下电试试,不行就只有检查板子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