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P258报错E16

楼主(2013-01-15):
     今天接一台佳能MP258报错E16  没着了 请求帮助啊

网友:
按住停止重置键5秒以上.恢复一个墨盒.如果两个墨合都提示的话.就按两次5秒的

网友:
或者更换墨盒

网友:
墨水已用完。请更换墨盒,然后关闭“扫描单元”(“机盖”)。如果打印正在进行并希望继续打印,请在不取出墨盒的情况下按[Stop/Reset] (停止/重置)按钮至少 5 秒。 然后可以在墨水用完的情况下继续打印。剩余墨水量检测功能将被禁用。打印完成后请立即更换空墨盒。

网友:
E系列的故障基本都是墨盒上的问题

网友:
扫描板报错

网友:
是提示没有墨水了,没有装连供直接换个墨盒。装有连供的在用电脑打印时提示警告窗口在288那按住停止键不放手。10秒后放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