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20 待机0。01 不触发

楼主(2013-01-15):
不触发  无3 5V   MAX1999的管理芯片 查管理芯片个条件正常  只是没有ON3 ON5信号 但不知3 5V是不是触发后出来的

网友:
修 ON 开启信号。

网友:
追查ON 信号

网友:
那种机器待机就有3V   5V不是触发后出的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这个信号就是他发出的。

网友:
先查待机3.3v,5v。这款机器有点难度

网友:
MAX1999的18脚如果有5V输出的话就飞线到它的3脚和4脚就搞定了。

网友:
对,ON3和ON5的开信号就是接线性5V的,按顺序查吧,先是20脚的供电,6脚的SHDN开启,18脚线性5V。8脚REF基准电压,ON3。ON5开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