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怎么判断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3-01-15):
LED怎么判断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好的就是坏屏咯

网友:
除了摔坏,就是暗屏啊。很好判断的,手上要是有好屏,换上去就知道了,

网友:
一样的   如果是LVDS 接口 都一样

网友:
根据经验来判断,一个屏好几百谁会备一个屏测好坏啊 !

网友:
有人一看就知道屏坏,我搞半天都不确定

网友:
确实这个要根据经验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测测,正常亮了或者是暗屏,那就说明屏是好的。
否则还要继续测。

网友:
你手头上就没几块,烂角残次的屏啊,留着测板子啊

网友:
用能显示的坏屏最直观,没有就用万用点屏套件,当然得有一部分常用接口的led通用屏线

网友:
是啊,找个屏试一下

网友:
回收点坏得LED屏,最好能显示样板房图像的,背光正常的,测机用

网友:
外接显示器

网友:
屏的底部有3条线,屏中央有时有绿色波纹…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我的玛雅17寸屏用了5年出现3条水平线…谁见过液晶显示器使用超过8-10年的?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测试啊,一样的吧

网友:
这个要具体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