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x8770的VID引脚只有两个有1.05v其他的都没有?

楼主(2013-01-15):
(图片)

网友:
这是哪个截图。我晕。不知道pdf怎么截图。这是qq。别笑额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啊    让人家怎么帮你看哦

网友A:
嗯,好的。max8770.
我测19和25有5v
38脚shdn#有3.3v
接着就是d0-d6的VID引脚d0有1.05和d5.d6也有1.05v就是没有电压。d1.d2.d3.d4
看原理说是任何一个vid的电压不正常这个芯片都不工作。我看怎么找他d1.d2.d3.d4的电压
就是这样。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嗯,好的。max8770.
我测19和25有5v
38脚shdn#有3.3v

嗯。11p的ref都有1.99.我这昭阳e290.电流上0.22
其他内存啦什么的都有电,就是没cpu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11p的ref都有1.99.我这昭阳e290.电流上0.22
其他内存啦什么的都有电,就是没cpu的

如果不上CPU,电感阻值正常,通电8770    8PIN 19V       19,25PIN 5V  38PIN  3.3V   11PIN  2V正常的话,先换8770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上CPU,电感阻值正常,通电8770    8PIN 19V       19,25PIN 5V  38PIN  3.3V   11PIN  2V正常的话 ...

不上cpu,电感对地69个值
嗯。9和25按开关后有5v。38p按开关有3.3v
待机的时候8p的电阻一端有19v。另一端接芯片的没有电压。按完开关直接9p就没电了。电阻也没有了。就这样

网友B:
8pin   那个电阻阻值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pin   那个电阻阻值正常吗

对地接19v的无穷大。接新片的一端没反应。表笔夹住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地接19v的无穷大。接新片的一端没反应。表笔夹住没反应

对照图纸,取下电阻量啊。阻值不一样果断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pin   那个电阻阻值正常吗

嗯。我把那个220k的电阻去掉量那两个点。都是500左右的对地值。要不要我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照图纸,取下电阻量啊。阻值不一样果断换啊

恩,谢谢。一直回复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照图纸,取下电阻量啊。阻值不一样果断换啊

恩。换了个。现在8p有19v了。可是电流一样。第11pREF有1.99v然后???

网友:
现在1p也有1.99v图上说是时钟

网友:
已经换了5个max877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我把那个220k的电阻去掉量那两个点。都是500左右的对地值。要不要我换个试试

不是量那两点   要量电阻两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量那两点   要量电阻两端

嗯。确定电阻坏了,换了个,出19v可是还是一样电流0.22

网友(2014-05-27):
8ING是频率设定脚。待机的是时候是19V 开机后电阻靠芯片那边是0.6左右。你说把19V拉过去给8脚了就不知道后续什么问题了。估计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