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坑爹的ACER 4520维修

楼主(2013-01-15):
接一台ACER4520G,故障是不显示。电流到1A多不动。判断是显卡故障,报价客户同意维修,叫小徒弟拆机,裸板通电流上到0.4掉电,不能在次触发,取了U电流0.18不掉。。。悲剧了,难道把U座搞虚汗了?仔细想了下,这板是集显,桥虚汗也可能引起掉电。先做桥,MD,竟然起泡了。。。肮话。。。芯片216MQA6AV12FG,订了两片,今天到了,马上换上,通电还是掉,故障跟原来一样,傻眼了,U座真有问题?这座子不好做。又忙就叫小徒弟先装起来放一边。10多分钟后,小徒弟装好了,随手通电竟然显示了。我过去连开了几次都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装起来反而好了呢?把板拆下来在试试,发现小徒弟把小电池装上了。会不会是没装小池引起的掉电?取下小电池通电故障出现了。。装上小电池正常了。。。。这机器真的坑爹,为什么不装小电池会掉电呢?害我差点扩大故障。希望高人分析下。有修到这机器的兄弟注意下,这机器不上小电池会掉电。。不要误判。

网友:
      这款不上电池显卡做爆都不亮。。。 上次我也碰到过,初步判断是显卡。。。。但习惯性的放了下电,亮了不解释。

网友:
还真是个怪毛病   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很机器 电池电不足也会开机掉电的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啊

/:)清风陈锋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谢谢楼主提醒。我只碰到过不上硬盘死LOOG画面

网友:
修的机器多了,啥毛病都能碰见

网友:
ACER 4520 毛病真多!!

网友:
我还有台没修好,冷机开第一次没问题,再开就不显,操蛋

网友:
我也遇到个宏基坑爹的   清完尘   猫觉得多余就扔了  结果机器不亮了  反复弄都不亮  最后把猫从垃圾堆找出来  装上就好了

网友:
如果你不装猫也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少见多怪的问题啊,经验

网友:
一块小小的电池居然会惹出这么大的乱子,以后我真的注意啊

网友:
bios的问题啊  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