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L195wE

楼主(2013-01-15):
联想液晶显示器L195wE,故障现象不接信号正常,接入信号就满屏的干扰线。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那肯定还是控制板的问题啦.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信我的最好是换通用板改了。不然,想弄原装配套麻烦大了。我换了四个都不行。联想显示器挺垃圾的

网友:
有时候重新 插下排线又稍微好点 会不会是排线和驱动板都有问题啊 。。。

网友:
排线?排线可以插插的吗,是屏线吧

网友:
排线看似乎有点老化,明天整个排线试试

网友:
直接换根屏线,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用套板试了没有?????

网友:
屏线换一条试一下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线的问题驱动板这种问题也会有

网友:
排线  和电源板电解电容

网友:
是屏线,用橡皮把触点擦了檫就好了,就是用VGA口有点轻微的重影,用高清口图像很好

网友:
哈哈 重影的原因找到了 原来是水货VGA视频线搞的鬼 换了条好质量的线插上就OK
在此谢谢大家的好心。。。

网友:
多半都是屏线的问题,先把屏线清洗一下,看有改善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