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815LN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很是郁闷,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1-15):
如题,七喜的H46G主板,这个主板待机下面有+5VA 但是主板没有产生,测量芯片OZ815LN 1脚 3V ,2脚 19V, 3脚 2.7V ,16脚 5V , 24脚 2.6V,  按说工作条件都已具备,应该会产生电压,换了几个芯片,包括上下管,还是一样,哪位高手遇到过没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不懂

网友:
+5va要按了开关才有呢嘛   前久我修了个   你的给是5VLDO到开关的   我修的是不触发  815LN 要第6PIN有信号才有5va
我的机子板号是U41SA   最后是换了PQ23好的  不知道和你的一样不

yjp

网友:
下个图纸,一切都明白了

yjp
有图纸也不不明白,关键是芯片的条件都正常了,就是不产生电压

网友A:
这个机子+5VA是待机就有的,没有这个,按开关就不会有+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5VA是待机就有的,没有这个,按开关就不会有+3V

我的机子图纸时序也是通电就有    但修好后实际是按了开关才有的

yjp
不会吧,还有这样的事,我这个板子中间又一次好了的,我测试了,是待机只有那个5V,其他的要开机才有

网友:
检 查芯片BST脚相连元件,。还有电感后面的稳压二级管和所有滤波电容。前提要确定后继无短路

yjp
确认无短路,中间有一次开机了的,都显示了,就是拔掉电源再插上就又不开了

网友(2015-07-22):
我有图纸,

七喜H46G 71R-A14MA0-4B10 .pdf

网友:
我有图纸希望能办得了你

七喜H46G 71R-A14MA0-4B10 .pdf

七喜H46G 71R-A14MA0-4B10 .pdf

lvjingang -8 重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