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怪毛病。。。。

楼主(2013-01-15):
机器拿过来发现摔过。上电源开机到0。4掉电。
  中间的维修过程就不说了,,感觉自己没有头绪。。
  用风枪取一个元件的时候,加焊了一下,再开机可以了。。。。
过一会又不行子。   再加热一下又可以了。
  加热的位置在读卡器旁边。。  那有几个三极管是控制待机电压转系统电压加的。。
想问一下大家:加热应该只是降低阻值吧。  我测了旁边的电阻阻值 都正常,旁边又没有什么芯片。。
搞不懂了。。。另外加热后可以开机只要不关就没事,关机后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这己经是第二台了以前有一台CQ43不显示只要加热一下显卡供电芯片就OK了!!!
   换了芯片也不行。。。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毛病啊!!!

网友:
自己回复一下增加一下人气。。。。

网友:
这很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需要跑时序,看哪里电压没出来

网友:
看看电路图上面 然后量量 那些电压都对吗

网友:
机器修好了,一个电阻坏掉了,在5V待机转5V系统的那里PR270

网友:
这一般电容电阻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电阻一般是有点腐蚀坏的较多,自己损坏的很少

网友:
太乱了,根本就没法整理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