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10不充电

楼主(2013-01-15):
手头上收到一台dell1410不充电。客户说换过新的电池也不充电。拆开看。充电芯片pu4换过。没头绪,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别人做过的就看看有没有换东西或者焊接问题,一步步排查

网友:
如果充电电路没问题的话就看一下电池的程序有木有问题啊!

网友:
电池的程序?是什么技术名词啊,求解

网友:
啊电池里还有程序那,明白了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