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GA-MA78GM-US2H IO型号

楼主(2013-01-15):
求技嘉GA-MA78GM-US2H  IO型号  IO被上家换过 现在不知道啥型号  有此型号主板的 给弟兄说声  谢谢

最佳答案

网友:
技嘉主板IO,必须要技嘉板料上拆下来的才能代换……要不换上也没有。

网友:
楼上说的是 GB 技嘉专用!
还想跟楼主与其这样问,你为何不百度一下这板找图看看呢!兴许就可以有呢!当然楼上上那个高人已正解了!

网友:
IT8718F-S,用专用的。

网友A:
技嘉板上的IO是专用的,必须要技嘉板上才能用后面带G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板上的IO是专用的,必须要技嘉板上才能用后面带GB的。

谢谢 已修复

网友:
要带JB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