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电路,真累啊!同志们如果没有图纸,都是怎么跑的啊?

楼主(2013-01-15):
出于学习目的,拿了块主板,练习跑电路。发现如果仅仅一块板子,想把某条线路跑通,的的确确是太难了、太难了!
1 跑线、钻孔,跑丢了
2 不认识的ic,即便查到定义但不知道其工作流程
3 死活找不到线路的下一个元件

只能找到对应的图纸,按图索骥。不过这样的话,就不是跑线路了,呵呵。其实就是看图,有些电路理解起来还有些困难,仅一块板子就更难于上青天了。

同志们难道坏板子时,如果没有图纸,咋修?

网友:
没图纸就老老实实的跑电路  经验是一方面  剩下就是技术了

网友:
通过自己的维修经验去判断,去跑电路

网友:
这个也想学习

网友:
我正遇到个找不到图纸的板;难修啊;跑线路头都大了;有好方法我也想求教

网友:
我都很怕跑线路,很费神。

网友:
新手路过,目前还没遇到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
多学习多看吧

网友:
我上次也跑了一下
跟你的感觉一样呀
还是有图纸的好

网友:
用数字万能表200欧档位配合着跑。。。。。。。。

网友A:
跑线路运气很重要。记得有一次修一个高压控制器的人机界面。跑了以为没有图纸,跑了一天的线路没一点的头绪,晚上客户来了,想找点头绪,问客户这个机子原来修过吗?客户说修过两次了都一个门芯片坏了。问知道是哪个吗?客户告诉了哪个。在后来的几分钟里上电测它周围的几个门的逻辑关系。突然表笔触到与门的两脚中间。机子开机了。哈哈500大洋到手。

网友:
上面的《跑了以为没有图纸》 打错了 《是因为没有图纸》

网友:
没有图纸我们这些新手就更不会弄了。

网友:
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B:
这大厂的板子还好点,找的到图纸,不怎么出名的板子修起来只能是跑线了!~
这个多跑了几次就容易了,平时多练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运气很重要。记得有一次修一个高压控制器的人机界面。跑了以为没有图纸,跑了一天的线路没一点的头绪 ...

收费高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大厂的板子还好点,找的到图纸,不怎么出名的板子修起来只能是跑线了!~
这个多跑了几次就容易了,平时多 ...

得练多少啊,唉。没事的时候就跑吧。苦

网友:
跟着线走呗,查零件引脚呗,万用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