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CD190WX显示器显示有异常问题

楼主(2013-01-15):
每次开机时屏幕左边约屏幕的六分之一出现白色的条纹,进入系统后又可以正常用了,在看电影全屏的能正常显示,如果电影居中背景默认是黑色的,六分之一的白色条纹又出现;把显示器里屏线拆出来刷干净装上来后,故障还存在,请问这种是属于屏本身问题吗?
显示器

网友:
你说的是CMOS排针吧!如果CMOS排针中间的那根接的是南桥,你把跳帽拔了,断开南桥和那根排针之间的连线,如果测量南桥那边的对地值是000就说明南桥坏了啊

网友:
没看明白说的什么

网友:
明白,谢谢楼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