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精英代工g41t-cm3

楼主(2013-01-15):
方正,精英代工g41t-cm3,在方正的界面LOGE定机,代码是38,就跳不过去了,是不是南桥的问题!!!没什么思路!!!那个高手修过,指点下
问题

网友:
直接换南桥 我都换了几十个了

网友:
刷刷BIOS 内存啊 南桥 供电

网友:
相信2楼的话 要不你先焊焊!

网友:
挡LOGO的,有可能是南桥,也有可能是其它芯片不良。

网友:
先把外围设备拆掉 网卡声卡等 如果涛声依旧 可能是南桥 我卡logo大多是南桥

网友:
有的时候是USB短路了

网友:
直接干南桥,好了

网友:
先加焊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