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2PRO主板复位跑d0 内存电压不正常为1.35v

楼主(2013-01-15):
P4M2PRO主板复位跑d0  内存电压不正常为1.35v(正常应为1.8v)
内存供电mos管D级电压3.3v。主板不复位时G级电压为4.2v,S级为2.0v;主板复位后G级电压为3.3v,S级电压为1.35v 。 mos管换过了老样子,mos管的G级接有1k的电阻,电阻的一端是11v 。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g级电压 貌似不对  不知是不是  5.0转3.3     你可以试下 飞个5v 到g级   先断开 4.2v  没图纸不好说 查一下

网友:
查G极到电源管理芯片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