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LX PLUS点不亮,复位灯不停的闪

楼主(2013-01-15):
昨天刚接到一台主机,开不了机,主板是华硕F1A55-MLX PLUS REV.2.0点不亮,复位灯不停的闪,CPU没有供电,桥供电正常,这是怎么回事?那位高手知道?指点一下喂,谢谢。

网友:
A55是最新的FM1接口的,还在保修期内的,保修处理吧

网友:
供电都没 就复位了 是不南桥收到了些不应该在有供电的情况信号

网友:
保修的板别 戳了戳出痕迹心眼坏的就不管你了!

网友:
这主板是客户网购的,我已经告诉他没有过保,但客户坚持要修啊,我也是没有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