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不跑码电流0.9A左右

楼主(2013-01-15):
板号:DAOGC2MB8E0

开机电流到0.9A左右不动了,CPU复位正常,CPU到南桥数据线阻值正常,刷过BIOS, 植过南桥.故障旧, 后来听朋友说此板显卡也会引起档电流0.9A,把显卡摘掉然后通电看电流应该是过内存了,显卡重植装上去又档0.9A了,测量显卡阻值正常,郁闷了!难道显卡坏了?

     显卡型号:ATI0946
                    216-0728018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ATI的显卡好像植株不好使,建议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I的显卡好像植株不好使,建议更换。

测量显卡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没有坏,怕是更换之后还是原故障啊!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显卡缺少电压

网友:
表还可以测显卡好还是坏,你查了外围电压要是正常,不换显卡,可能就不好查了  记的上次有一台机机 忘记是不是E40还是跟你的一样型号,就是这个216-0728018显卡,测试卡跑88  后来换了显卡就好

网友:
ATI 显卡板层太薄了,建议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显卡缺少电压

显卡不缺电压,

网友:
好的 换过显卡之后给你们说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