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一块MC6P M2+的板子 后置USB不能用

楼主(2013-01-15):
今天一个朋友的电脑坏了   是一个映泰的MC6P  M2+的主板   故障问题是 前置USB接口可以用  后置四个USB接口全部不能用  刚开始怀疑是在BIOS里设置了 USB被禁用了   开进进入BIOS设置里  检查 一切正常
然后拆掉主板 放电  恢复默认  问题 依旧 。用万用表检测 usb 2  3线对地阻值 都正常  地线正常
主板强制开机 测试 5V供电正常  但是接任何USB设备 都不不供电  接USB 鼠标键盘都不亮灯    然后就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   前置USB能用 的话估计不是南桥的问题  请高手 帮忙分析下问题所在 要跑电话检查USB周边的排阻 电容之类的  检测哪里 还有网上找不到这主板的电路图  很郁闷 各位高手帮忙 出谋划策下  再此谢谢 了

网友:
直接测USB中间的两个线对地阻值,估计是南桥空焊把~!

网友:
接设备后电压变化没有?是不是接触问题?

网友:
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80%还是桥有问题了。
阻值一致不代表就正常。

网友(2013-09-15):
换了桥都没用,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