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72 /M7MS4为何易出现白屏(数据)

楼主(2013-01-15):
长城M172液晶,后壳标M7MS4为何容易出现数据问题而引起的白屏,同行拿来修说是白屏,写数据就正常了,可是过几天又出现了同样的故障,问了客户说以前也是出现过白屏故障,按这样说这台机子容易丢失数据了,不知有什么方法补救没,是什么原因引起丢失数据的,望有经验的老板指导下,谢谢
原因
长城
方法

网友:
长城显示器白屏好像是通病了,我修好几台都是跟驱动板电压有关。

网友:
有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呢,是哪一组电压问题,是电压偏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