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发烫,无复位

楼主(2013-01-15):
IO发烫,复位灯常亮,CPU无供电

网友A:
换IO吧,也不贵

网友:
CPU没供电 你量一下CPU供电芯片是不是坏的

网友:
先换IO吧。

网友:
...貌似找不到那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O吧,也不贵

应该是IO ,貌似IO周围打了下火就 毁了

网友B:
很明显呀,烧了呗,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O吧,也不贵

换了IO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呀,烧了呗,换了再说

换了IO好了

网友:
换了IO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