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压条能不能做成测灯管的工具?

楼主(2013-01-15):
从旧笔记本里拆出来的,原接口是插数据带,请帮我看看要改成测试灯管的工具要怎么做?!

网友:
只要是高压条都是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 你可以放心的做

网友:
是单灯的高压条就可以的。你先找到VCC和ON/OFF是那个针,接上一个7805就可以,也可以用两个电阻分压的方式。

网友:
没必要搞那么麻烦,只接VCC和GND两根线,然后在VCC和ON/OFF之间串联一个10K的电阻就可以了!我都是用笔记本的高压条来这边改的

我的也是这样弄得!别长时间点着灯管就行! 不然会发热!

网友:
高手!能不能再说的详细点,自己想试着做一个

网友:
太可以了,我都是用拆下来的高压条自己改的,一般两边的是电源和地,中间的试试就知道哪个是开启了

网友:
小菜一碟改这个。不过笔记本的改了测台式灯管有些点的不怎么亮的。

网友:
还是用台式机单灯的改好些,VCC和GND两根线接12V电源,然后在VCC和ON/OFF之间串联一个10K——60K的电阻,接上灯管插上12V电源灯管就会亮了(只要配件都是好的)

网友:
完全可以啊,不过我是用新的高压条改的

网友:
这个很容易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