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CPU供电上下管的G极电压都是多少才正常

楼主(2013-01-15):
IBM T60 CPU供电上下管的G极电压都是多少才正常?我今天修了个机器,测下管的G极是4.75V,上管的G极是1.1V ,这样正常吗?

网友:
这个要用波波的,看你的情况应该CPU供电没出吧,看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