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开机无显示,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13-01-15):
联想照阳E290G,开机无显示,已测屏和屏线没问题,要用电池开机有时能亮,不亮时卸下电池再装上,多试两下能亮
用适配器,刚接220开机无反应,断电再接上可以正常开机,大家帮忙看是那里问题
联想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吧楼主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首先要查保护隔离电路,应该是哪个元件工作不良。

网友:
先从公共点开始往前查找

网友:
整的咋样了,也不出来说下的。

网友:
这个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谢谢大家,检杳中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故障了啊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谢谢大家不是隔离保护的问题,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查电源公共电路

网友:
还是先从保隔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