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自动关,反复好几次正常

楼主(2013-01-15):
如题,曾试过去掉屏线正常,插上屏线就不行,
有时候一下就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一直没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的5v和12v输出是否稳定

网友A:
哥们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啊,还有自动重启和屏线好像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啊,还有自动重启和屏线好像没有关系吧

好像是方正的吧,就是每天第一次开机时会反复关机好几次,有时一下开机,换过驱动板,乐华的NTA93A

网友B:
5V.12V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12V不稳定吧

这个还真不知道,明天拆机测一下

网友C:
先把开关都换了,如果不行,考虑驱动板和高压板,和屏线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开关都换了,如果不行,考虑驱动板和高压板,和屏线没有关系的。

只换一个开关键还是全部换,明天先测下5v12V   一体板,高压应该没事,正常时候可以一直用

网友:
不好找 建议直接更换驱动板

网友:
换开关按键,把有阻值的都换了。

网友:
换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吧

网友:
   那就换跟屏线试试 再看。 LG 就有这样的问题 。

网友:
试下开关,再看驱动,高压,屏线最后考虑

网友:
关的时候指示灯还亮吗?不亮?对我有几种解决方式:换开关、换光耦、恢复出厂设置等

网友:
今天测了下,5V驱动板供电正常,不跳变,开关键换了,这两天在开机试试,每天第一次开机,可愁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