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200千欧/伏指针万用表(MF47改制的)

楼主(2013-01-15):
主要功能
1,灵敏度200千欧/伏(也可改为1M欧/伏)
2,直流自动极性转换(正测和反测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3,直流档可测交流(电压或电流,指针指示交流平均值,有效值为其1.1倍)
4,可测毫伏级(微安级)交流电压(电流),交直流共用刻度线
相对于原MF47万用表,改动如下:
1,加入最简绝对值运放电路,单6-9V供电(电流约0.65mA),提升灵敏度
2,电阻档改为正极性(红表笔接内电池正极),同数字万用表
3,RX10K电阻档改为1.5V供电(约9微安)
4,取消2500V档电阻,改为0.22微法400伏电容,用作交流电压“DB”档
5,根据刻度盘校正电阻档,误差更小(相对于原表)

网友:
沙发 ,你做这个表主要是做什么用?

网友:
主要是电子维修用,内阻高(普通指针表是20千欧/伏),
可测毫伏级交流信号(故障寻迹很方便)。

网友:
数字表不比你这个高,,,

网友A:
MF47以前是很好的,现在维修部行了,直接丢掉吧。万用表严格的讲是不允许随便拆装的何况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MF47以前是很好的,现在维修部行了,直接丢掉吧。万用表严格的讲是不允许随便拆装的何况改。

谁说不能拆装的,只要能校准保证准确度就行,
我的校准仪最大示值550000,校准四位半数字
万用表都可以。

网友:
楼主主要修些什么东西,我有个指针的基本不用呢最近看到辛苦的测电容支持2000UF的感觉现在的指针万用表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现在 指针表 ,我基本 都的不用了, 还是数字的方便

网友:
数字表的优势是直流静态测量准确度高,对于交流测量频带较窄,
而且无法测量动态信号(包括交流和直流),只是一些乱跳动的数字。
我设计的表交流带宽最基本的是100KHz。

网友B:
能把改装电路图纸放上来吗?
指针式的万用表其缺点就是交、直流内阻比数字表低,在测量一些精确电路时因其内阻低而可能改变电路的工作状态。如果能提高其内阻而又不改变其测量精度,再加上指针表的灵敏度高而有直观的优点,是有改造价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把改装电路图纸放上来吗?
指针式的万用表其缺点就是交、直流内阻比数字表低,在测量一些精确电路时因其 ...

采用运放电路则可以大幅度提高指针表内阻,如MF63运放万用表,
本电路采用LM358或TL062(数字表交直流转换采用TL062其内阻高达10M欧)。
主电路图和原表基本相同(只改动电阻阻值),我只有一个运放电路图:

本电路如采用TL062则内阻可设计为同数字万用表的10M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采用运放电路则可以大幅度提高指针表内阻,如MF63运放万用表,
本电路采用LM358或TL062(数字表交直流转换 ...

楼主你这电路是接在表头上吗?是不是增加所谓的表头灵敏度达到目的?若是这样岂不是各个档位的量程都减小了?其实指针表没必要这样改,跟数字表搭配着用互补长短才是真理呀!

网友E:
楼主能具体讲讲,直流档怎么能不分极性进行测量的,能给出加装的电路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电路是接在表头上吗?是不是增加所谓的表头灵敏度达到目的?若是这样岂不是各个档位的量程都减小 ...

指针表加了这个电路后各个档位分压电阻都要做相应改变才能保持原档功能。
改后的指针表具有了数字表的高内阻特性,可测毫伏级交流电压,带宽高达
300KHz以上,数字万用表很少有这么高的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具体讲讲,直流档怎么能不分极性进行测量的,能给出加装的电路图吗

请看13楼运放电路图,被测电压经运放放大后再进行全波整流进入表头,再反馈到运放反相
输入端(克服了二极管的死区电压和非线性),无论是正电压,负电压,还是交流电压,都可
以在表头上示出电压值(交流则为其平均值),我有做好的灵敏度组件和成品MF47表,淘宝网
搜“200千欧万用表”即可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加了这个电路后各个档位分压电阻都要做相应改变才能保持原档功能。
改后的指针表具有了数字表的高 ...

照你这样说,那要数字表干吗?既使是比数字表带宽高(你这一观点本人并不赞同),那机械表读数误差也无法与数字表可比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你这样说,那要数字表干吗?既使是比数字表带宽高(你这一观点本人并不赞同),那机械表读数误差也无法 ...

没有说一定要超越和淘汰数字表,数字表的高准确度是指针表无法比的,
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那么高的准确度,用过四位半手持数字表的人都
知道测量时间比指针表延长了许多。我的目的是加强指针表的功能,无意
和数字表一争高下。对于动态信号(测试中较少遇到),数字万用表则无能
为力。

网友F:
楼主厉害,你的这个表频响则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你的这个表频响则么样?

没有实测,本电路设计不含电容和电感元件,频响取决于所选运
放(LM358带宽2MHz或TL062带宽1Mhz),保守的估计带宽高达
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