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点歌机主板!

楼主(2013-01-15):
 一台点歌机板子!!!!!
  这板子可不好拆呀!拆出来时电容爆无数!
换好后的结果就是卡在25不动了!我就拿像皮擦了,试机不行.又刮了刮了槽,试机不行.
那就上电测,1.8,基准,SPD,总线,妹都有咋不过????? 压北桥 一一!
没法 看看哪里有掉件......望眼欲穿周围没掉件我开始心荒!!!!!
反过来看,反面没件光看线!  结果我的鹰眼看到了一处断线......
 我们店里没有漆包线这种高档货,就这线我还是自己找了一根IDE线剪的!用透明胶布沾住...... 插电  亮了!!!!!!

没有什么技术,只是想说我当时也想焊桥来着,所以以后同志们三思呀!

post_deleted

网友:
这样粘起来不太靠谱吧  搞个胶棒覆盖一层吧

网友:
学习了,下次要多观察才行啊。

网友:
第二张图的螺丝是固定什么的?

网友:
用细点的线再用热熔胶粘住。

网友:
这杂牌板子电容可爱坏了

网友:
补上的线,最好用热熔胶棒固定一下。

网友A:
你拆断的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断的线吧

不知道点歌机的主板和普通的主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断的线吧

高人就是不一样  我看它断了一点 就干脆了断了它 拉到了脚部 好接线!

网友B:
那不就是焊电容的时候吧线扣断了么 ,换完电容不好使 首先也要检查焊点周围的吧,我关注的是南桥后面的螺丝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胶带!个人感觉挺玄的

网友:
说了这么多,故障原因是什么,那根断线是什么线,这才能发贴的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是焊电容的时候吧线扣断了么 ,换完电容不好使 首先也要检查焊点周围的吧,我关注的是南桥后面的螺丝 ...

也有可能呀! 看来还是我神经太粗!

网友:
漆包线一飞打点绿油就看不出了

网友:
换电容换的

网友:
收费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