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TEL+NV上电时序

楼主(2013-01-15):
1、装入电池,产生VCCRTC   RTCRST#给南桥。
2、南桥给晶振供电,产生32.768KHZ频率给南桥。
3、5VSB经过LDO转出3VSB,某个电路检测到待机电压正常后,发出RSMRST#,通知南桥待机电压OK
4、按下开关后,IO收到开关信号,IO发出POWBTN#给南桥
5 、南桥收到信号,发出SLP-S4去开启内存供电,发出SLP-S3给IO,IO发出PSON#给ATX
6、ATX收到信号,拉低绿线,送出12V  -12V  3.3V  5V等主供电。。
7、当ATX电源发出主板全部供电,通过主板的各路降压电路转换出相应的各路供电(内存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等等。。。)
8、总线供电一路给CPU,产生VID供电,发给VRM,另一路给VRM开启信号EN
9、当VRM得到VID  、EN 信号   发出CUP供电。
10、当CPU供电正常后,VRM发出VRMPWRGD给南桥,通知南桥CPU供电正常!
11、与此同时,VCORE或VTT FSB(HT-VLDT)通过电路转换转出一个VTTPRWGD给时钟作为开启信号,时钟芯片会在其供电和14.318MHZ 、开启信号正常后产生各组需要的工作频率。。
12、ATX延迟发出PWRGD经过电路(IO)转换延时发出PWROK给南桥
13、南桥收到两个PG后,发出CPUPWRGD给CPU
14、南桥发出PLTRST#    PCIRST#给各个设备
15、北桥收到南桥送出的复位信号后,且北桥本身供电、时钟均正常,大约1毫秒发出CPURST#给CPU
16、CPU 供电 时钟 复位  CPUPWRGD正常后开始工作,经过前端总线(FSB)到北桥,北桥经过HUBLINK总线到达南桥,再经过LPCBUS总线到BIOS  BIOS返回数据到CPU
以上是INTEL上电时序,那么INTEL平台+NV时序是怎么样的?看过视频,老师说时序跟INTEL芯片组时序一样的,内存-桥-总线-CPU     但我看了图子以后糊涂啦,NV南桥也有很多开启信号 还有很多的反馈PG 。。是不是内存、桥、总线也要遵循AMD+NV芯片组的开启然后反馈的循序?是不是内存没出来就没有下一步的桥供电? 哪位大哥能不能给我讲讲这具体时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你的那个什么图纸?
具体要看nv芯片的数据手册。intel的好像也不一定要按标准时序的来。

网友:
nv的,还有时钟?

网友B:
一般很多供电使能直接被供电上啦开启的。

网友:
16、CPU 供电 时钟 复位  CPUPWRGD正常后开始工作,经过前端总线(FSB)到北桥,北桥经过HUBLINK总线到达南桥,再经过LPCBUS总线到BIOS  BIOS返回数据到CPU
我一直没有找到,CPUPWRGD出来后,到达前端总线的资料,还有HUBLINK。它的测试点,是哪个信号呀!高人能指教指教吗! 最后有点软启动的资料,就是cpu复位出来后,到屏幕亮的这段时间的工作流程!和信号,还有测试点!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很多供电使能直接被供电上啦开启的。

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什么图纸?
具体要看nv芯片的数据手册。intel的好像也不一定要按标准时序的来。

百度上随便下载下来学习的图子  775+NV芯片组。。 纠结啊。。。。。

网友C:
NV 内存 桥  CPU  总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V 内存 桥  CPU  总线。。。

NITEL平台加NV芯片组的时序啊  不是AMD+NV芯片组啊  难道也一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NITEL平台加NV芯片组的时序啊  不是AMD+NV芯片组啊  难道也一样嘛?

NV的其实你可以把它当INTER的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NV 内存 桥  CPU  总线。。。

NITEL平台也是这样的时序嘛?

网友(2014-07-25):
我也想知道intel+nv的时序

网友(2019-09-25):
看不懂,只有去基地学习了才有可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