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32 风扇狂转

楼主(2013-01-16):
hp g32 的笔记本 单桥 mh55 intel 原主板不亮 更换桥 后 出现几个问题 1开始 关不了机 2能关机后 风扇狂转 求大家给个思路
bios有两个 io是it8502e 刷bios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5445-1-1.html  求bios

网友:
是不是广达代工的主板,跟联想E42一样的主板,我有一块故障是有待机不触发,刷了Ec rom就能亮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除了风篇狂转,换了好几个Bios故障一样,后来只好风篇原来5v供电转3v,狂转的时候受不了,这样也无法交货

网友:
风篇是Ec管理,换了Ec也一样,我怀疑Cpu旁的是不是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可惜手上没有那个芯片代换也只能改风篇供电

网友:
你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asus k42j系列 的 我修的时候一样 风扇狂转 刷bios ok 我一般不改电路

网友:
CQ32就是垃圾。烦死了。不好搞。

网友:
华硕K42还有ACER 4740换了HM55都出这样的问题,都要重新刷一下桥相连的BIOS芯片,而且要刷那种分离出来,不上过机的

网友:
是的 我知道 bios也下就是没有办法分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