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跑E0

楼主(2013-01-16):
上电跑E0,供电正常,时钟正常,cpu的PG1.2V,pci复位5V正常,只是开关针无电压,5V通过822电阻连接复位针,822电阻一端有5V,另一端为0,为零的一端连接两个三极管道W83627的78脚,正常时78脚应为高电平,此时为低,w83627的rsrmt为3.3V,请问老师们,是I/O损坏还是其他原因造成此故障?谢谢。

网友:
没认到内存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显示E0,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

网友:
不插内存E0.查总线.

网友:
总线的电压正常

网友:
跑e0也可能是北桥的问题。看看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要是一上电就是EO,那是没跑卡,建议按时修来修,不要太过于相信代码

网友:
E0  CPU错误也会报这个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知道我有几个键盘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呀是键盘问题还是KB芯片问题呀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总线指令没通讯,CPU,南北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