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总是卡纸。佳能2900

楼主(2013-01-16):
机器总是卡纸。搓纸轮换过 。是硅脂上的少吗?

这个下辊还能用吗?

网友:
只能帮顶了。

网友(点评):
卡在第一张图片的那个位置。

网友:
卡纸  卡哪儿呢?  不会是你硒鼓老化 了吧

下滚 还能用  它只是一个压力作用罢了。。

网友:
硒鼓也被磨成了这个样子。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和硒鼓肯定没关系的。还是定影出问题,压力辊都起泡了,该换了

网友:
阴尼片弹簧拉一下,看下搓纸间隙大小

网友:
报卡纸说明信号反馈正常,原因是印品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走到指位置

网友:
里面是不是卡着碎纸呢  仔细找找  不行的话换个定影试试吧

网友:
好像纸还没有进入定影部分呀,卡纸应该与定影下辊关系不大的.标签纸比普通的A4纸要光滑得多,我认为还是在搓纸轮方面的问题.

网友(点评):
搓纸轮已经更换过新的了。新的搓纸轮都把纸全部搓进去了,而且都把纸搓皱了。可是纸就是不出。

网友:
搓纸轮已经更换过新的了。新的搓纸轮都把纸全部搓进去了,而且都把纸搓皱了。可是纸就是不出

网友:
定影辊换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进了定影没有?

有时也能进

网友:
定影换过了没有

网友(点评):
定影辊和定影膜这两个是我都新换上的。是定影膜的硅脂上的少的原因吗?

网友:
定影辊和定影膜这两个是我都新换上的。是定影膜的硅脂上的少的原因吗?

网友:
你打印的时候看看定影膜和下辊转动没有嘛

网友B:
离合器问题

网友(点评):
离合器在哪。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合器问题

机器拆掉,在齿轮那边

网友:
有两个可能,显影辊附近的纸张传感器问题,也有可能是硒鼓转动不畅机器转的慢,引起传感器报错

为什么很少人想到是纸检测传感器的问题啊,,,进纸1/3报卡纸要么是只检测传感器的问题要么是变向走纸轮的问题

网友:
一看就是鼓心的问题了。鼓心的边上磨坏了漏电。

网友(2013-05-12):
楼主,等你的结果。不过以我的经验,这个机器打标签纸和稍厚的纸就是过不了,设计问题。现在做维护的一个单位用了十几台A4的机器,其中canon 2900就有5-6台,HP1012.1020也有7-8台的样子,他们的配件很多可以共用,但是说实话,没有一台能流畅打标签纸和厚纸的。

网友C:
楼主结果怎么样啊有没修好啊,总是没结果,以后没人回复了

网友:
离合器拉簧太松了,或是进纸感应器

网友:
一个个看了大家回复 问题说很多 楼主该说话了 那么多热心的同行 技术员加QQ503388059

网友:
你先弄一个新的硒鼓试试看卡不卡纸
上次遇到这问题把硒鼓换了一下结果没有问题了

网友:
樓上說出了重點, 圖1紙張上沒有影像, 圖2感光鼓也是沒有影像, 這可能是感光鼓沒有轉動, 還有就是轉印軸沒有和感光鼓接觸到, 思路朝這方向吧.

网友D:
进纸传感器复位没

网友:
检查一下鼓芯吧!应该是鼓芯的问题!

网友:
是否你用的纸太薄了。

网友:
你是不是打印的不是A4纸啊? 如果是厚纸的话有的时候是进不了纸的。 你在搓纸轮里面缠一圈双面胶来加厚就可以了

网友(2013-06-11):
你得知道卡纸的时候纸停在什么地方才好帮助你判断问题的 要是过了鼓芯到定影前面卡纸的话 那一定是定影膜坏了

网友:
你这台机器的加压辊都老化成那个样子 应该果断的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硒鼓坏了也卡在这个位置的
鼓坏了自检不会过的

网友:
结和这么多,卡纸在纸轮以上硒鼓以下,把导纸轮的灰打扫干净,标记上看导纸轮有没有转,再就是传感器可能有灰尘。

网友:
老大,给你改正一下,定影不是用硅脂的,是用定影油的要不然纸张就会卡少油就带不动纸的

网友:
跟HP1020一个样的东西,还上棍下棍,还有两边的塑料轴套就好了,如果还卡的话,你看下离合器那里,就是一个电磁铁,粘点电工胶布让离合器正常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