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装过系统键盘用不了,请教。

楼主(2013-01-16):
帮同学联想本本G4500装过系统(WIN732)装完了,键盘有几个键用不了,按了其他键反应也很慢。然后我再装一次也是如此,他以前也是WIN7的,键盘可以用。是不是我的系统的问题,我11月刚下的新版WIN7系统?请大师点睛

网友(点评):
PE下如果是正常的,那就是你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个试试,再看!

网友A:
换个键盘试下,首先要排出键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键盘试下,首先要排出键盘的问题。

之前还可以用,我装过系统就不行了,我的是笔记本

网友:
拆开把键盘重新插下看看!

网友B:
把键盘驱动删了就好了  上次遇到过这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键盘驱动删了就好了  上次遇到过这这情况

删了 还是一样啊,

网友:
那就从新下个系统试下

网友:
外接键盘试试,要不行再重做另一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1.外接个键盘试试,OK-换键盘,不行就第二步
2..换个系统再试试,还不行重复第一步,再不行第三步
3.有条件的话拆键盘出来重新插上试试,不然就换个笔记本键盘试试。没条件就拿去维修站检测吧

网友:
同意12楼 慢慢来

网友:
系统盘有问题吧,弄个原版的安装盘试试

网友C(2013-02-27):
是键盘驱动的问题,在网吧就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键盘驱动的问题,在网吧就出现过

网吧里应该是台式机,楼主是笔记本。

网友:
都是电脑不,把驱动卸载试试

网友(2013-03-29):
接个外接键盘试试能全部可以用,如果可以,那么就把本本的键盘拆下来,再装上去看看行不行,不行就看看主板上与键盘接口处的几个排阻有没有腐蚀什么的,要是测量都正常,那么键盘坏了,坏新键盘吧

网友:
从官网上下个热键驱动试试

网友:
键盘驱动是否对,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键盘驱动

网友(2013-04-28):
换个键盘试试,不行的话换系统试试

网友:
键盘看上去没问题的话,
尝试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