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同行分析了一台E40 AMD

楼主(2013-01-16):
昨天下午比较清闲,一个市场上的同行拿过来一台联想E40的主板说是CPU供电不对让帮忙给分析一下,由于我们关系玩的比较好就帮他分析了
首先询问了他做过的操作,他告诉我CPU供电芯片已经换过了,芯片外围的电压什么的也测试过,除了PG是2V外,其他都正常
CPU供电输出为0.9V他感觉不太正常
我看了下供电芯片型号为ISL6265
首先上电测试,电流到0.3几A就没在动作,从电流上看CPU没有工作
直接拖出示波器打了下CPU供电的两个电感PL10,PL11,第2脚+VCORE的波形,波形很完美

接着又打了下PL12第2脚+CPUVDDNB波形,也很完美

个人CPU供电应该是正常的,至于第2脚的PG估计是被某个地方拉低了

查了下全板上的电感电压都正常,没有少电压或者电压不对
说实话第一次修此种故障,没有类似经验
根据我的个人习惯先看了下CN9,MINI-PCIE

此接口上有LPC总线是可以跑码的
放上诊断卡上电,发现诊断卡没任何反应,一个灯都不亮

测试PCI-E第2,第6脚+3.3V_WLAN 和 +1.5V没有电压
+3.3V_WLAN 这个电压时由+3V这个电压直接变过来的
而+3V和+1.5V是由MAINON这个信号控制的

MAINON这个信号测试为高电平
PQ56和PQ68的G极确没有电压
测量PR210这个上拉电阻确没有15V电压

15V这个电压是5VPCU经过PD11和PD12升压得到的
测量了下PD11第2脚有10V电压
所以问题可能出在PD12本身或者与之相连的电路上,由于下班时间到了所以无奈只能同行拿走自己回去研究了
晚上回家翻了下图纸
看了看
ISL6265第2脚PGOOD,输出信号名为VRM_PWRGD

记得昨天同行说这个信号为2V

这个信号来控制SYS_SHDN# 不过SYS_SHDN#并没有去EC或者南桥
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导致它的电压变为2V的 有点茫然

此故障已经修好了,经过和同行的共同探讨最后找到了故障原因

PQ68软击穿导致,15V电压为正常,一开始的时候同行没测对

网友:
还是应该把这个15v修出来

网友:
北桥    没的多说的

网友(点评):
北桥?怎么可能

网友:
说实话 每次看你的帖  我都是很有耐心的去看完!  因为我知道不管怎样  总会有点收获!

网友A:
15v正常,PQ68哪两个脚软击穿?DS穿了只是+3V电压不受控啊,和故障现象联系不上啊,请楼主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正常,PQ68哪两个脚软击穿?DS穿了只是+3V电压不受控啊,和故障现象联系不上啊,请楼主明示

d-s没击穿,PQ68在线测量也没有短路,下掉PQ68电压就起来了,可以确定是PQ68将G极电压拉低导致其他场馆无法导通

网友:
分析的挺好

网友:
思思路很清楚    分析得很好

网友:
楼主对电路很强啊

网友:
我发现这论坛高手多了

网友:
我也修到好几台15V出问题,电流就感觉是CPU电压没出来。走过弯路

网友:
上次修的E46出是15V出的问题,查了我半天。

网友:
不知道强行弄个开启信号会怎样,同时序的

网友:
也就是说这个电路中,15V没有问题,是吧?

网友:
软击穿用万用表能测出来吗??

网友:
软击穿的太恶心了,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