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LA40B530P7R不上电

楼主(2013-01-16):
本人以前修液晶显示器比较多,也是个新手,今接到一个液晶电视40寸的,三星LA40B530P7R不上电,板号是BN44-00264A,求大家给我指点一下。此板排线接口处5V,13V均无电压。QM801处一端有17V,后面就没电压了。

网友:
补充一下:此板不用接负载吧,我不接负载,单加电无电压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电视,手上也没有电路图,不知道其电源的控制方式,所以不太好说.

网友:
QM801受控于QM803,QM803又受控于QM802,QM802受控于主板送来的开机信号,开机过程如下:
当电视开机后,主板(程序板)送出开机高电平到CNM802的1脚,从这1脚经RM864送到QM802的B极,这时QM802导通,QM802导通使QM803导通,QM803导通后把DP806产生的高电平加到QM801的G极,这时QM801才导通,把电压输送到CNM802的19、21、22脚向负载供电.其他的工作过程自己分析吧。你在检查的时候,可以从CNM802的3脚跨接个电阻到CNM802的1脚,再测一下后端有没有电压。

网友:
对了,问一下,这个板子不接灯管是不是没有电压呀

网友:
是没有上屏电压吗?还是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