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点不亮

楼主(2013-01-16):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说能亮进不了系统,我看了一下居然要挡LOGO 不动。于是我把外置的都拆掉 硬盘 光驱 无线网卡都卸掉了还是一样。后来我就把主板拆出来查了USB接口的数据总线短路了,看了一下USB头是好的那我就往下查后来发现了南桥坏了后面的电容也短路了。问题找到了暗笑啊,不料换上新的南桥后不亮了。蛋疼,电流到达0.87这样就不动了我量了一下工作电压都正常的 CPU 0.9A 内存1.5A 北桥是1.0A 显卡是1.78A 南桥是1.47 都有 小弟我没有思路了兄弟们帮帮忙啊  谢谢啦

网友:
刷过BIOS试过吗? 南桥管开机电路。 你看看其他的地方吧

网友:
换之前能亮,换了才不亮,再换南桥,还要看换桥的时候有没掉件

网友:
南桥是新的  也没掉点啊

网友:
刷bios吧  也许会有意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