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头疼的问题三星P2370

楼主(2013-01-16):
这个P2370显示器我都给它修4回了,每次修完都能用4  5个月。故障是白屏,屏供电有电压都正常,拿代用驱动板带了屏好的,前两次修好使用段时间有不好使了,换过原装主控,用了段时间有不好使很迷茫。有的时候不知道捅捅那就好使了。驱动板上5V12V3.3V都很正常,求  求助。

网友:
接着捅捅给回客户吧~4-5个月算不错了~维修正要靠你这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真有道理,,一般想达到这水平还不容易呢,,

说的也是现实,我要也不能~最多3个月或没过保就回来了

网友:
我也真的没招了啊,程序刷了屏供电也短接了。弄我也不知道是我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补充内容 (2013-3-4 16:25):
一直没擦到的毛病,也是本人不用心查找毛病导致翻来覆去回来返修。今天找到了。就是飞根线的问题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