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好心的哥们那边有HP,CQ40的板子~好心的进来看下!

楼主(2013-01-16):
我这边有块CQ40~ 虽说是通病。。它现在怎么都不过内存。。插不插内存一样~~  是独显 NV芯片的板~ 北桥已换了。。还是原现象。。之前轻轻动吧动吧 还能亮。。如今 换完北桥。。加完显卡。。就不亮了。。显卡上面好几个0欧。。 麻烦谁那边有没有。。这个板子。。帮我看下显卡有几个0欧。。2欧 16欧 保持正常吗???北桥BGA 肯定没问题了。。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显卡加焊弄短路了。~大家给点宝贵意见吧。。

网友A:
BIOS 怎么不刷一下呢,兄弟!如不行,再干显卡吧

网友:
显卡好几个0欧就不正常了    北桥上有几个0欧式正常的   换个显卡吧   显卡是不是216-0707011

网友:
是啊  如你所说 显卡就是 这个的 ATI的  我也觉得不正常 但是我同事说。。这个显卡 之前就是这样  他还亮过。。所以 我才犹豫了 发了这个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怎么不刷一下呢,兄弟!如不行,再干显卡吧

它时亮时不亮。。BIOS应该出现的问题 不大吧。。而且这个机器通病 是显卡。。AMD的机器

网友A:
AMD的换U啊,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换U啊,朋友

它之前不亮的时候 我换过CPU。。哥们。。现在我觉得问题还复杂了。呵呵 我现在又换了一个U。。现象还是相同的! 我感觉还是显卡 这块的事情!

网友B:
最少都有2欧~什么桥的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少都有2欧~什么桥的楼主

是ATI 216-0707011 同二楼说的一样哦。。AMD的CPU。。ATI显卡。。AMD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ATI 216-0707011 同二楼说的一样哦。。AMD的CPU。。ATI显卡。。AMD北桥。。

现在开机电流多少    显卡电容短了的话,就只能换了   上次我修过 ,这个显卡不好做,一不小心就挂,我做了2片才好。做前后都量量显卡电容短路了没

网友:
216-0707011很多这种BGA的机器吗?市场

网友B:
我做的才216-0674026而已

集成的,你的桥~很股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ATI 216-0707011 同二楼说的一样哦。。AMD的CPU。。ATI显卡。。AMD北桥。。

2步 1.25 1.40这样~  然后再1、40-1、20左右轮回 跳动。。 通常应该这个机器是1.80 2.18这样就直接亮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才216-0674026而已

你这种事显卡  北桥集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步 1.25 1.40这样~  然后再1、40-1、20左右轮回 跳动。。 通常应该这个机器是1.80 2.18这样就直接亮起来 ...

换显卡吧   这个样应该是显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显卡吧   这个样应该是显卡了

恩 好的  大哥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好的  大哥  谢谢啦

这个显卡不好做,一不小心就挂。做前后都量量,心里有数

网友:
显卡干G了

网友:
显卡短路了,只有换了

网友:
北桥换了2块了。。显卡电容不断了。`电流1.3  1.6这样~  轮回~~~  还是不亮。。唉!

网友:
之前显卡短路 就是因为。。北桥。。 取了北桥。。显卡就不断路了。。恢复正常。。现在换了北桥上去。。。组织正常。。但是就是死活 加不加内存都是一样!! 跳2步 就亮~~ 应该没到显卡呢 现在

网友:
看你这个电流,感觉应该是北桥与CPU之间的通信有问题,建议查查桥跟CPU之间的线路。
曾经修到过北桥与CPU之间的线路被人为的做过手脚,是二修机,还好被我发现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