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 前辈看看这屏还有办法修吗》?

楼主(2013-01-16):
这样还有办法修吗?

网友(点评):
15寸的正屏?估计200元二手都下来了。。你换个Y轴TAB,估计要500元。修500元,换200元。你自己看

网友(点评):
大哥..看来你要贴钱了 呵呵

网友:
悬了  。。。这个你可以找块一样的屏 看下底下那组的排线 看下线部供电。。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直接拉线 也许还能补救回来。。

网友:
换一个屏好了,不用弄的

网友:
看能不能接,不然扔掉吧

网友:
量看那个排线断路了就得了,然后飞飞线就搞定了

你说起来超级简单,你来飞看看

网友:
可以修...百元内搞定

绣屏你可以,修屏他不行。

网友:
无设备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这也能修呀,不好办哟。。。。。。

网友:
换屏吧!你这样修好成本太大了吧!

网友:
我的笔记本出差回来就这样了。换了排线不行。直接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都已经掉下来了,,一般条件下是没有什么办法了,,要有设备才行,,

网友:
修是修的好 就看你有没有 设备 !

网友:
深圳那边有人有专门的修屏设备可以修复,不过运费很贵,发货很麻烦,一般快递都不接。所以干脆放弃吧,价格来回折腾都够买一片二手的了。

网友:
是阿~看有沒設備!

网友A:
15寸的不值得折腾了,要是19的还有点儿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寸的不值得折腾了,要是19的还有点儿意思。

大哥这个  19的  不是15的 好吗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

网友:
你先修试试吧!就当积累经验了,不行直接换

网友B:
不用修了15吋的修沒價值

网友:
别修了,劳民伤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修了15吋的修沒價值
这是个 19的 不是15的

网友:
15还当宝,我17 的手一抖 跟您一样弄断了,直接用拳头砸掉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