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 换完南桥 风扇狂转 温度高

楼主(2013-01-16):
有没有高人指点啊   原先是南桥短路  换了 就亮了  之后就是这个现象  开机风扇狂转  温度高!

网友:
温度多少?用测温软件测下,原故障会不会这样

网友:
把风扇找个3.3v接上  声音会小点

网友:
HM55桥吧,刷BIOS吧

网友:
要刷BIOS的,论坛里好像有过案例,楼主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自己也试过,换了之后是要刷BIOS

网友:
谢谢 大家的帮助 我刷BIOS 试试

网友:
是的,要刷BIOS,这个机器有两个BIOS芯片,刷南桥旁的那个吧

网友:
谁能提供下bIOS啊  刷了几个版本都不行

网友:
别人发给我的  直接刷完不亮 郁闷啊

网友:
最好是就接一个3.3的接上,我是刷了一点用都没有,不知道有哥们弄好过没有

网友:
问题终于解决了  刷了个 原版的BIOS 就好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X42jz

网友:
刷的是南桥旁边的那个BIOS

网友:
这个机器是点火BIOS整合后重新刷下 就好了

网友:
刷之前最好是留下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