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110 I5机器进液维修过程(转正)

楼主(2013-01-16):
DELL N4110 I5进液维修过程
故障现象:开机不触发,可调电源电流000V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在 周围有进水痕迹,之后进行清洗烘干处理腐蚀不太严重。
测量无3V ALW5V ALW,开关键也无POWER SW INO#电压0V。再测各路电感无短路,
测电源输入正常DC INDC IN SS 19.5VRTC电路OK。可能还是PU7部分有问题接着查
供电VIN 19.5V, 5V EN1 =0V, 3.3V EN2 =0V开启信号没过来
那就再继续跑线路查找5V EN1是由ALW ONPR123而来
查发现ALW ON来自U2  83脚测为0V无输出.会不是它挂了呀,不管了先换掉试试.换后再试还是一样没出来.重新考虑是不是U2条件没满足不来,.再查各路怎么都没有, 难道是北桥坏了吗?想想不会这么严重吧。会不会进液处PU7还有其它问题,有点不耐烦了。。。再换PU7还是不行,到此有点晕了。
现在只有平复心情慢慢查PU7外围元件看看了,经过半小时跑线路终于有发现了在PR136一端有195V另一端没电压SYSTEN ONLOD这个应该也是开启信号呀。量其阻值无穷大,测到PU74脚不通拆后发现是有点腐蚀导致断路。心中有点小激动,换了个474K的换上再飞了线。马上接电源试显示电流001A,现量PU7 4脚已经有5V左右电压。终于有进展了。再测开关电压POWER SW ON#33V出来了。5V ALW33VALW也正常了。最后一步,短接下POWER SW ON#电流顺利地跳变着。接上屏想要的DELL LOGO出来了。
最后说明下,I5的机器PU7 RT8206供电芯片还是第一次维修不是很清楚其有理,有些地方说明的不够清晰请谅解,也请各位回复提意见。只想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PDF图纸截图不知怎么复制,超过1M文件附件传不上。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点评):
可以分卷压缩上传,不会也可以将资料先上传至网盘再提供网盘的下载地址!

网友:
学习了 我现在看到进水的机器就头痛

网友:
麻痹,这个机器看着这么眼熟啊!

网友:
嗯 要是配合截图就好了 论坛鼓励发帖 感觉你修的不错 I5有的待机不好修

网友:
看到进水的机器,要很心细,,慢慢修啊。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挺扎实的嘛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嘛,修进水的要细心,我师傅常说的,你挺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