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440B开机屏不亮,进系统就亮。

楼主(2013-01-16):
今天收到个HP6440B开机屏幕亮一下灭掉,进系统又亮了。运行什么都正常,外接一样。那位老大指点下。

网友:
6440B我没遇到过这个机器,但是别的机器上我就遇到过~换了BIOS就好了

网友:
这个没遇过,会不会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