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速度正常 但玩游戏很卡打开网页很慢

楼主(2013-01-16):
最近我们用的电信网出问题了,12M广东电信,下载速度正常,能达到1.2M吧,但玩游戏很卡,玩lol延迟达到200ms,浏览网页也很慢。
说一下我们的网络布置吧,我们一共三台电脑,线先接到猫,然后再接到A路由器,我和一室友连接A路由上网;B路由WAN口连接到A路由的LAN口,另一室友连接B路由上网。
前一段时间我们网络都没出现任何问题,最近一个星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三台电脑都是下载正常,玩游戏卡。
求大神给个解决的办法啊!
先谢谢了!

网友:
1,重装系统
2   改换浏览器
3,网速问题
4   人品问题
就这4大问题

经P

网友:
我得也是延迟高,正常下载。但是有丢包。

网友:
迅雷卸载掉,或相关的服务禁止,需要下载的时候再开启服务。另外,现在的下载软件一般都是上传和下载同时进行,要对上传进行限速,一般设置16~20K左右就可以,下载可适当限速,或晚上挂机下载

网友A:
LZ首先要弄清楚下载带宽和网络延迟完全就是两码事 ,下载速度快并不等于延迟就低

网友:
你内存多大的,什么系统,要是4G内存要用w764位     应该就可以了     做系统更新MBR

网友:
使用家用路由器共享上网,如果下载速度很快的话,在下载东西的同时,会影响其它的网络应用。楼主可以在都不下载的情况下看看怎么样?如果都不下载还玩游戏卡,杀毒!另外,玩游戏卡的时候上网浏览正常吗?

网友:
我这2天也是,上网,下载测速,都是3M的网速,一上游戏就掉线, 任务管理器,看过无任何其他进程

网友B:
直接拨号先上下看下完游戏会不会卡了。要是还会卡就是电信的问题。不会你就在换那些试下呗

网友:
我得也是延迟高,正常下载。但是有丢包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0297-1-2.html

网友(2014-04-24):
我的也是这样,至于楼上说硬件配置低的网友的观点,我完全不赞同!我的猜测:1、主要电信线路的问题;
2、腾讯游戏加载的网络加速插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拨号先上下看下完游戏会不会卡了。要是还会卡就是电信的问题。不会你就在换那些试下呗

这种方法试过,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首先要弄清楚下载带宽和网络延迟完全就是两码事 ,下载速度快并不等于延迟就低

表面这位很懂,其实你也是带懂不懂的半瓶水!
网络延迟高的话,网速能快?
网络丢包的话,网速能流畅?

网友:
我解决了一个,电脑主机用nv的显卡玩网页游戏,无论显卡多高都卡,更换ATI5450显卡后问题解决,还赚到了钱

网友:
共享网络,要保证qos,最简单的,小包优先,端口优先。下载带宽和时延根本就是两码事,上面说配置的都是屁话。上软路由或者玩openwrt,番茄,石像鬼。里面就有qos设置的,我宿舍8个人共享,我能做到下载满速,网页游戏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面这位很懂,其实你也是带懂不懂的半瓶水!
网络延迟高的话,网速能快?
网络丢包的话,网速能流畅?

本来就是两码事,下载满速情况下,优先游戏端口,ip地址或小包优先,就可以保证时延。网络延时高,不影响下载。懂?下载根本就不需要时延小。丢包可以重发,不影响下载。却影响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