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修复工具PC3000安装及使用详解

楼主(2013-01-16):
一、安装PC3000
  1、 建立目录 C:\PC3000
  2、将PC-3000 软件包连带所有子目录一起,复制到C:\PC3000
  3、将工作盘分区(200M以上),格式化,并安装DOS系统文件。
  4、将Vgaga.exe Pcdosemu.com emm386.exe(俄文版) himem.sys文件复制到C:\PC3000中。
  5、编辑config.sys文件,其中必须有:
device=c:\PC3000\himem.sys
device=c:\PC3000\emm386.exe (加载maxtor模块要在emm386.exe后面加 RAM 参数)
dos=high,umb
buffers=60
files=45
  6、编辑Autoexec.bat文件,建议如下:
path c:\PC3000;c:\dos;c:\
  7、编辑pc3000.bat文件,建议如下:
cd c:\pc3000
vgaga (防止乱码驻留程序)
pcdosemu 2(指定PC3000AT待修硬盘接在哪个IDE接口,1=IDE 1,2=IDE 2。)
shell (PC3000 SHELL外壳程序,调入其他子程序(模块)的总调度)
  重新启动进入DOS后,输入pc3000即自动进入PC-3000模块选择菜单。
  注:以上设置,被修硬盘必须跳线为“MASTER”并且接在“IDE 2”口,还有就是针对现在带卡的pc3000 V14的WD模块运行慢(老是读盘,调用相应的菜单模块慢的情况,可以在Autoexec.bat文件中加Smartdrv,这样可以大幅提高运行的速度,经本人验证对WD模块有特效,因此而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待更多朋友的验证!)
二、PC3000升级方法
  将升级包解压后,将得到的所有文件复制到 c:\pc3000目录中,覆盖同名文件。
三、PC3000文件说明
  .EXE 执行程序
  .INI 是配置信息文件,自动生成
  .LDR 电路板状态装载文件,用于不能正常认盘,调整电路板使之处于准备状态
  .RSC 代码文件,保存从硬盘读出的内部参数集
  .CFG 配置文件
  .BIN 从硬盘读出的BIOS文件(二进制)
  .ROM 硬盘的BIOS文件(可以同时存放多个BIOS)
  .LOG 用户使用某个模块的记录(自动生成,可以删除)
  .SMA S.M.A.R.T参数集,用于复原相应系列硬盘的S.M.A.R.T参数
  .SSO SELFSCAN指令集
  .PGM 主菜单结构文件
  .CP 昆腾硬盘的配置项,读出后保存形成的文件
  .RPM 按BIOS调用顺序读出的内部参数,所存成的文件
  .DAT 硬盘检测资料
  .RAM 钻石硬盘的RAM内容,保存形成的文件
四、实战
本文全部事例如无特别说明,均使用迈拓DSP1.22为例。(可能现在用带卡的V14的朋友也应该不少了)
  大家拿到PC3K,最主要的用途是固件和P表。先从固件讲起。
  首先,我们要清楚:固件(FIREWARE)位于硬盘0道之前,它是存在硬盘盘片上的,而不是在盘体中的某个芯片中。因此,我们要写固件,首先要确保硬盘的负道(存放固件的磁道、UBA)没有坏道。怎么鉴别呢,拿到一个硬盘,通电时马上仔细听,看硬盘在启动时(寻道自检时)有没有“沙沙”一类的磨擦声,如果有,那个硬盘就不必修了。然后我们进到PC3K主界面,将硬盘跳线设为安全模式接入。这里我又要提一下,所谓安全(工厂)模式,其实就一个作用:硬盘通电后不会自动起转,必须由AT指令来唤醒。
  接好硬盘后进入DSP模块,这时硬盘会自动起转,开始自检。如果正常的话,系统会找到硬盘的参数并在屏幕上部显示出来。如果没有,那么硬盘肯定有问题啦。
  按照以下步骤来处理
1、电路板正常否?换板试试。
2、加载LDR和RAM试试。这里要强调一个问题,一个硬盘的固件版本由三部分组成,例如:2B020H1110522-CMBA-A5FBA。其中第一项是硬盘型号(一个条码),第二项 是由逗号格开的4个字母,这一项与固件版本有关,请尽量找相同的。第三项电路板号与RAM有关,如果手上的固件没有你需要的电路板号,将硬盘电路板换成与固件相符的也行。(当然,有些是可以通用的,看运气了)。大家不要小看了电路板号,要修敲盘的硬盘,这是注意点之一。加载LDR和RAM以后,进入基本修复菜单。如果能正常进入,那么就把固件列表读出来看看,缺什么就写什么进去。如果什么都不缺,就做一下复位4模块,一般就OK了。如果不能正常进入,那就有很多情况了:
  进入后只有硬盘参数,无型号、不能读出固件表。可以再加载一次RAM和LDR,注意是先加载RAM。如果RAM加载成功,会有一个短暂的加载过程(1---2秒),如果没有,那么加载失败,就把硬盘断一下电,试试刚才的操作。如果不行,退出DSP,硬盘断一次电再进,你会有发现的。如果上面两种方法还是不行的话,就做热交换吧。
方法1:先找个好的同型号硬盘(安全模式)进入DSP,停转硬盘,不拔电源线和数据线,将电路板换到待修盘体,读取固件列表。这招对美钻比较有效,对星钻就不行了
方法2:做完方法1后,加载待修硬盘的RAM,如果有1---3秒的加载过程后显绿色提示,那就成功了。这时硬盘会有“咯”的一声响。再加载LDR,成功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读写固件啦。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加载RAM的成功率与电路板号相关,所以请尽量找相同的。如果没有,将电路板换到好的盘体上做一个RAM和LDR!!!!
  什么?还不行,还是敲盘?**********,看我的必杀技。在热交换并加载RAM和LDR后,退出DSP,硬盘断一次电后再进DSP,加载LDR和RAM(星钻只加载LDR,进入基本修复菜单后再加载RAM和LDR)。应该行了吧???还不行就只有两条路了:A 换固件再试 B 放弃,除了拆板已经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这里请务必注意,文中的加载顺序按文中的出现顺序进行。随时听硬盘有无“咯”的一声,只要有了,就可以去读固件列表,不必再进行后面的步骤。
--------------------------------------------------------------------------------------------
转贴时,请先将贴中部分言语修改。。。

--------------------------------------------------------------------------------

QUANTUM盘常见故障说明

QUANTUM盘
1、表现为通电后或使用中硬盘噹噹响,大都电路板坏,CX、LD、AS盘则有可能是磁头坏。
2、表现为CMOS可以正确识别,但是自检后显示‘PRI DETECT FAIL’,FW出错,重写即可。
3、表现为开机自检在检测硬盘处停留很久,但可正确识别硬盘ID,在SYSTEM CONFIGURATIONS处可显示正确容量,0道坏;或系统进入很困难,硬盘前面有坏道。

IBM盘常见故障说明}
IBM盘
1、表现为开机自检时发出吱吱声,存在两种可能,第一是0道坏区;第二是电路板和硬盘体接触不良,即所谓的电路板移位问题。
2、表现为开机后在检测硬盘处停留很久,且没有检测到硬盘,但是硬盘通电后有磁头动作声,LODER问题,有些需重写FW。
3、表现为开机自检没有检测到,没有磁头动作声,但是有转动,磁头问题。
4、表现为通电后马达转动不畅,电路板或马达问题。
5、表现为通电后磁头来回扫动,电路板或马达问题。
6、使用过程中吱吱响,硬盘有坏区。
7、有些硬盘出现吱吱声和咵啦声,是磁头问题。

FUJITSU盘故障说明
FUJITSU盘
1、表现为认盘声正常,但是开机自检MODEL为乱码,且SYSTEM CONFIGURATIONS显示为NONE,FW出错,重写即可。
2、表现为认盘声正常,自检MODEL正确,SYSTEM CONFIGURATIONS显示的容量也正确,但是无法在DOS下进行磁盘操作,如FDISK、DM、LFORMAT等等;FW出错,纠正即可。
3、表现为开机自检在检测硬盘处停留很久,但可正确识别硬盘ID,在SYSTEM CONFIGURATIONS处可显示正确容量,0道坏,特别说明——这种故障极易导致故障1,需尽快送修。
4、表现为开机后系统很久都没法进去,硬盘有非0道坏道。
5、表现为开机后硬盘噹噹敲盘,电路板或磁头或FW问题,这种故障修复率比较低。
6、表现为时认时不认,电路板和FW的问题。
7、表现为使用过程中噹噹敲盘,电路板或FW问题。

火球其他电路板维修
火球其他系列电路板有CX,LE,VQ。CX与LCT相似,LE与LD相似,VQ与AS相似。这几种板的故障现象都以前面介绍的火球电路板维修相同,但这几种板损坏程度没有那么严重,一般都是换掉坏的芯片就可以了。特别是LE,大部分都是好的,盘坏的多。但由于其盘的型号不同,其电路板的设计与别的电路板还是有点不同。也有其比较特别的故障,也都是通病了,现将一一介绍,以供参考。
一:LE板:故障为打盘,它主要是磁头控制芯片坏,驱动坏的情况甚少。
二:VQ板:故障为寻道不完全,寻一点就停了,一般为主芯片坏。
三:LE,VQ板:故障为指示灯闪五下,一般为缓存坏。
四:CX板:多数坏驱动芯片和旁边的放电三极管,还有就是旁边的“排阻”

希捷电路板分类
  酷鱼七代:长板:驱动芯片:6950D  100244097
  酷鱼七代:短板:驱动芯片:6900D   100244097
  酷鱼四代:主芯片:23400361-321  驱动芯片:6950D
       主芯片:23400361-321  驱动芯片:100258192
 酷鱼五代:主芯片:100226836    驱动芯片:100244097
       主芯片:100226836    驱动芯片:6950D
  希捷U5:主芯片:23400361     驱动芯片:100124433
      主芯片:23400361     驱动芯片:SH6950C
  希捷U6:主芯片:23400361     驱动芯片:100143434

火球AS电路板维修
火球盘中7200转、2M缓存的有两种:一种为AS系列,另一种为LM,KA,KX系列。采用的驱动芯片都是ST公司。型号不同,不可代换。后者的电路板相对前者好修多了。
  AS的盘在7200转状态下,驱动芯片的工作量大、发热量高,同时工作电压也高,AS板的供电也复杂。
驱动芯片引起的故障有:不转、不亮、空转、打盘。
由于电路板要比LCT系列的厚,小。所以一般不会出现虚焊现象,引起的故障有:闪、寻道不完全、打盘、不亮、不认盘、认错参数、转后熄灯等。
、火球AS的板的通病是驱动芯片旁边的三极管烧坏,而且换了也会烧哦,也难找到代换的三极管,许多维修人员都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
  驱动IC型号是L6279 V2.4,和L6279 V2.0不通用,不过许多维修人员都没有见过L6279 V2.0。驱动芯片虽小,但计得比较稳定,驱动芯片一般不会出现像飞利浦烧毁得那么严重。但旁边的小元件就比较容易坏,旁边的三极管烧坏就是首当其冲。它坏了的话,同时会产生其他的元件一起烧坏,所以直接换上去也会被烧坏。它坏了的情况下,同时会坏的元件有:470的电感,8V供电IC,驱动也有可能,但比较少。轻微的烧坏直拉换上去就可以好了,严重的烧伤那就要先检查电路了。看有没有其他坏了,如果还不行,那可能是PCB板坏了

网友A:
火球CR/EX/EL电路板维修
火球CR/EX硬盘电路板采用的驱动芯片型号为AN8427FBP、TDA5147BH,与ST/SE的AN8426FBP、TDA5247CH驱动芯片不同,不可代换。AN8427FBP、TDA5147BH都具有耐高温和耐高压的特性,芯片比较稳定,一般情况下不会容易烧坏,但电路板的主芯片反而成为最容易坏的元件了。盘的使用时间长后温度升高,主芯片就越容易发生内部短路现象,从而造成3.3V的工作电压负荷再重,工作电压不稳定。严重的话也会造成磁头控制芯片及缓存的损坏,CR板还会把3.3V供电管烧坏。
  CR/EX/EL电路板的工作电压有:12V,5V,8V,3.3V。常见的问题有:
一:指示灯长亮,为主芯片坏了。
二:指示灯亮一下,驱动芯片坏了或主芯片坏了
三:指示灯亮五下,缓存接触不良或坏了,主芯片接触不良或坏了
四:指示灯亮六下,磁头控制芯片坏了或8V工作电压没有电压。
五:指示灯不亮,工作电压不正常,主芯片坏了,晶振坏了,驱动芯片坏了。
*****主芯片的脚细,焊接时要很高的焊接技术的耐心**

火球LCT电路板维修
火球LCT系列电路板采用的驱动芯片为TDA5247/AN8428。TDA5247芯片的耐高温和耐高压的特性特差。甚至有的用不了半个钟就会了,耐用的很少。所以TDA5247芯片价格低。AN8428芯片是日本松下公司生产的芯片,具有耐高温和耐高压,用上几年也不会坏,可以说是LCT系列驱动芯片的精品,但价格高。但在市场上TDA5427芯片还是占多数。
   换上好的飞利浦芯片后还是不转是维修火球电路板比较常见的问题。一般维修人员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我把我几年的修板经验交流出来。
一:焊接不当,还有的脚接触不良,需用烙铁加焊,也可用热风枪再吹。但最好是吹芯片时先加上松香水或松香膏,这样会提高焊接的效果。
二:“排阻”烧坏,可用万用表检查对其电阻值,为0.X欧。不是这坏了。换!
三:芯片的56,57脚的电路板上的接点已经烧烂。这也是常见的故障,需外接线连接,不连接好就会产生不转的现象。
四:电机接口旁边的放电三极管(只起二极管作用)击穿或接50-70脚边的元件掉了或坏了。但这一般是转不起的故障。
五:主芯片的1-3或倒数1-3是控制驱动芯片转的,其接触不良也不转。
六:IDE接口的脚接在一起,使主芯片不复位,特别是1-2脚。
七:上盘还是闪十下的,通常是8V电压没有或磁头控制芯片坏或没有电压输入
八:上盘还是闪五下的,缓存、主芯片接触不良或坏了。
九:如上都不行,那只能怀疑主芯片有问题了,换换看,不过要很高的焊接技术哦。
*****把主芯片也换了、磁头放大的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灯依然不亮。如果电压正常的话,要看晶振的两端电压了。晶振也是很容易坏的其中一个元件,如果还不行,那可能是PCB板坏了。*****

火球电路板的分类
火球PCB板的每种系列都比较不同,主芯片也不同。从外观上能识别出来。就是LCT系列中的706、702、303还有SE、ST板比较难识别。现将火球的电路板分类出来,以供参考:
1 、板:03 主芯片:14-108406-03
2 、板:501 主芯片:14-108406-02
3 、板:812、主芯片:14-108413-02
4 、板:411、412 主芯片:D9046CM 101
5 、板:013 主芯片:14-113271-02
6 、板:110、111 主芯片:14-113271-04
7 、板:701、702 主芯片:D760006GJ 101
8 、板:706 主芯片:D760006GJ 102
9 、板:303 主芯片:D760006GJ 106
10、板:906、907、908 主芯片:D8915GJ 101
11、板:206、207、208 主芯片:D760009GJ 101
12、板:314、315 主芯片:D760009GJ 103
13、板:306 主芯片:760009BGJ 104
西数电路板分类
西数PCB板的每种系列都比较相同,只是主芯片不同。从外观上很难识别出来。现将西数AB、BB、EB系列的部分电路板分类出来,以供参考:
1、 主芯片:WD70C23-GP ST 2.3 驱动芯片:L6278AC
2、 主芯片:WD70C23-GP ST 2.3 驱动芯片:L6278 V1.2
3、 主芯片:WD70C23-GP ST 2.0 驱动芯片:L6278AC
4、 主芯片:WD70C23-GP ST 2.0 驱动芯片:L6262 V2.6
5、 主芯片:WD70C22-GP ST 2.0 驱动芯片:L6278 V1.2
6、 主芯片:WD80C24-IBM 1.1 驱动芯片:L6278AC
7、 主芯片:WD80C24-IBM 1.1PQ 驱动芯片:L6278AC
8、 主芯片:WD80C24-IBM 1.1 驱动芯片:L6278 V1.2
9、 主芯片:WD70C20 1.6 驱动芯片:L6262 V2.6
10、主芯片:WD70C20-SW ST 1.8 驱动芯片:L6262 V2.6
11、主芯片:WD70C20-SW ST 1.4 驱动芯片:L6262 V2.6

==========================================================
注意:该软件使用有一定的难度,使用时一定要小心!

网友(2013-05-15):
嘿嘿,这个资料真好,找了好久了,一直没能搞懂PC3000,谢楼主了

网友:
太全面了!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用这个软件不用配PC3000的硬盘卡就能修复吗

网友:
你这东西太及时了,我正找呢

网友(2013-07-04):
我的天那,昆腾火球,什么时代的产品啊 ,接口都不一样了,pc3000套件很贵的说!

网友(2013-09-14):
现在还有几块昆腾火球在用啊?

网友:
有没得PC3000的视屏教程哦  这个看起拽扩睡

网友:
这个资料真好,找了好久了,一直没能搞懂PC3000

网友:
PC3000从来没接触过!看来不错!!!

网友:
这个有复杂 没看大东

网友(2013-10-23):
很久没有修硬盘了.

网友:
PC3000的硬件很贵的,而且俄文的也不容易懂。有免硬件的PC3000网上又不容易找到。楼主介绍的够详细。不错,支持!

网友:
这个好复杂啊,看的头晕

网友:
我也刚试着学,前段时间看了一期饼神的视频,但当自己拿着板子时,就又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9701-1-1.html

网友:
太给力咯 楼主

晓风欣月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是老款的资料吧楼主,

网友:
很给力期待继续给力

网友:
还是最老一批的PC3K的资料,但还是谢谢楼主的 无私

网友:
技术贴支持啊!

网友(2014-05-14):
PC3K这东东不好学啊,同品牌不同型号的修法都不一样,道道就太多了,学不好怕疯了也曾认真的想重新再学下……
哎,愁人

网友:
楼主说的是ISA插槽的PC3000 现在都升级好多代了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4-11-11):
引用 网友A:
火球CR/EX/EL电路板维修
火球CR/EX硬盘电路板采用的驱动芯片型号为AN8427FBP、TDA5147BH,与ST/SE的AN8426 ...

太好了,资料很全,PC3000需要多少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