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2E触摸式.难.真难...

楼主(2013-01-16):
前几天客户送修一台飞利浦202E显示器,故障,不加电,指示灯不亮,拆开主板与电源板电压正常,发现按键板(触摸式)有腐蚀,就直接换了一个原装的按键板,但是现象还是一样,就把按键板拆开看了一下(触摸式按键板与外壳分开会影响使用吗?)还是不行,就换了主板(原装的)现在是指示灯亮了,按键无作用。,屏无显示(没背光)就像没开机一样,只是指示灯是亮的。请哪位大侠给个思路并解决,谢谢!!!其中2脚没电压....

网友:
2脚是背光开启信号,没电压就查一下来路

网友:
看下灯管是不是好的?查下灯管

网友:
没修过触摸的屏,还真不知道是怎么整,

你测一下灯管有没有出问题啊??出问题 屏也不亮

网友:
按键没接好,应该按键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查查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