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显示器白屏故障秒杀

楼主(2013-01-16):
今天接了一个显示器白屏,一看我就想到是驱动板的可能性比较大,再就是屏电路有问题。不想了,直接拆,先测屏电路,各电路都正常,接着测屏上的3.3V,3.3竟然没有!接着测驱动板电路有3.3输出。看来是屏线的问题,找了一根一试,哇图像出来了。接电脑花屏,看来线有问题。想想还是直接用原来的屏线,飞线3,3.测试OK

网友:
幸运噢。。又赚了一笔,我也要加油多赚点钱好回家过年呀呵呵

网友(点评):
兄弟是哪的人?希望你多赚点

网友:
拜托,咋那么多人修点简单的东西就说秒杀?也不是不给发,但不要说秒杀,听起来不爽。

白屏表示背光正常,液晶屏的电压没过来。楼主首先想得没错。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认识问题的本质。在这一点上是秒级的。你有点过敏了。楼主,那个屏如果是新的,能值多少钱?
就是!都N秒了那还叫秒啊?

网友:
这么快,赚了多少?

网友:
這樣也叫秒殺啊

网友:
赚了130元啊,是了好好回家过年

网友:
对啊,屏线也可以飞啊,之前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
可以飞啊

网友:
这是最常见的问题不值得学习。希望楼主发些有用的东东。

网友:
有点运气成分!不过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你那边维修价格真好,130元,我们50

网友:
15 寸的屏,能收130。我都笑死了。

网友(点评):
不是15寸的,有什么好笑的,是23的

网友:
23寸屏的供电应该是 5V 不是3.3V

网友(点评):
對啊~不是5V嗎?

网友:
这样也叫秒杀

网友:
23寸的屏才.3.3V??什麼屏?

网友:
飛線是可以解燃眉~
僅供測試!
最好還是換一條屏線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