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分区保存以后,从启动电脑分区表又没有呢,

楼主(2013-01-16):
如题,WD160g硬盘,前几天分区从装系统都可以,今天就不行不,只要分区从启动电脑就像新盘一个样没有分区,无坏道。请问高手些这是什么原因。
电脑
硬盘

网友:
换个分区软件试下呢,实在不行的话用MHDD,ERASE清零一下

网友:
如果,楼上的方法不行的话,就复位SMART表看看,还是不行,就是磁头只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