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775主板维修。

楼主(2013-01-16):
今天早晨接到一块主板 客户说不亮,我就开始给他测了,CPU 跟内存没供电  北桥供电正常。心想这下
应该好修,也没在多测了。就看见内存槽下面 有个9214 然后我就换了,心里暗暗高兴,但是一点还是
没复位  然后有失望了   ,测了测还是没供电,没辙了  我让客户走了,然后就开始研究了 忽然想到这
主板插上电源自动加电,想了一会,先换个IO再说把   就找到了一个换上去 ,型号是8718F-S,。换上
之后 按上CPU跑码了 开始高兴了。然后有装上内存,跑码不正常(跑C1 C3 01 02 45 )然后就这样老是
循环,之后有检查了遍IO有个脚连着呢,把那两个脚弄开后,再试亮了  呵呵第一次遇见这种问题换IO好了 。  。。这个主板到此结束。
。    写的不怎么好 请多指教。

网友A:
唉不知道怎么搞的,在学校的时候感觉IO坏的很多,到自己开店了都没修到过IO的,一般接到的修主板的都是同行,30元很多时候也没那心情去换IO,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B:
楼主,下次整理好了再发帖,要不让别人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LZ  IO你怎么就能怀疑他那!!   凭感觉吗??   看看LZ 是凭经验办事!!   互相学习

网友:
有道理有道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10318

网友:
应该说不上时按经验吧,一般来说,你刚换了IO的话,还有问题时,你第一个反应应该是IO是不是没有换好,或者惯性的查下自己刚换上的元件

网友:
看来是很偶然啊

网友C:
自动加电 无特殊芯片 首先换IO

网友D:
我遇到的是不跑码我加焊了下I/O就跑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下次整理好了再发帖,要不让别人看的一头雾水

呵呵   .....下次好好整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是不跑码我加焊了下I/O就跑马了

IO虚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自动加电 无特殊芯片 首先换IO

  这可不一定哦 ,,INTEL原装板本身就是自动加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不知道怎么搞的,在学校的时候感觉IO坏的很多,到自己开店了都没修到过IO的,一般接到的修主板的都是同行 ...

IO也挺好换的啊 最多5分钟搞定。

网友:
IO产生的问题很多。。。。

网友F:
内存没有供电换IO,什么思路?内存供电EN受IO控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没有供电换IO,什么思路?内存供电EN受IO控制吗?

  呵呵 具体我也不清楚。。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先加焊下看看是不说虚焊了 如果没有再更换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可不一定哦 ,,INTEL原装板本身就是自动加电的。

我说的是你这个主板。